电池供电电路

楼主(2014-08-20):
实际使用(电池供电电路),但是8550有一定数量的损坏,各位同仁帮分析分析问题所在

R34 29为何不是放在32 28后面???

网友A:
R28太大了,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很危险啊,电池很容易被充炸!

楼主:
R28太大???会有什么影响么?500个产品中运行1年,有20个8550出现损坏,所以还没找到问题,这个不是充电电路,充电电路有充满保护的,实际应用中电池充电正常未出现问题。

楼主:
R28太大会造成8550损坏吗?

网友B:
R28的大小,决定Q5进入饱和的程度,应该根据实测,调到饱和压降到最低。

楼主应该测量一下在最大用电量时Q5的工作电流及功耗情况,以判断是因为过热还是其它原因。

楼主应该让数据说话,例如,Q5的工作条件----各种参数拿出来,不然大伙也是乱猜一气 ---  也只能这样。

网友C:
R28大应该不会起烧管,有没有可能被冲(电流)烧了

网友D:
R28改大点;
另外换大功率的三极管看看;

电池供电,用MOS管或高边开关,选择静态电流小的;

上拉,下拉电阻:我的习惯是并联在管子的BE间;

网友E:
BT1的电压范围是多少?流过8550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
实际测量,当电池是4.1V时,断电,单片机管脚输出高,打开电池供电电路,此时,Q5基极电压3.35V,发射极电压4.09V(电池电压),集电极电压(VOUT输出电压)4.02V,Q5应该饱和导通了呀,BT1的电压范围3.2V~4.2V。而且Q5也没有什么温度变化,我的系统没多大功耗,流过8550的电流也就200MA左右,可以供电大概6小时以上

VE>Vc>VB??????

网友E:
Ic=200mA,放大倍数按50计算,临界饱和是的Ib要4mA,1K电阻有点大。

网友F:
8550是小电流的,你一级放大电流就很高了,可以将R32往高调,先4.7K试试,看你需要多大的电流给电池充电了,先调R32,也可以将R28往上调。电路图中D6可以放在电池那保护电池,在C15与C13那再加个4007。

楼主:
实际测量流过8550的电流为125MA,VOUT输出后接了一个DCDC,应该不会DCDC有关系吧,DCDC输入2.7~6V,输出为5V,实际电路中有驱动继电器的,但是都做保护电路了,不可能有反向高压呀,寻找电路缺陷中。。。。。。

楼主:
改R28为510欧姆试试。。。。。。。。。。。。。

网友G:
R28电阻大了,且可以找一个电流大的三极管。

网友H:
1、请问在用外部电源供电的时候,单片机引脚输出控制端会不会有高电平的情况。如果有,请测试一下流过8550的电流,还有测试一下8550的温度(最好在电池电压最低的情况测试)。
2、建议R29的另外一端不要接在电池的正极,而是接在正5V上(看看满足不满足自己电路的需求)!
3、在两个三级管的基极对地加滤波电容,即便你控制的是直流信号,但是由于其他元件的影响,不排除有交流损耗。

网友I:
LS所说的R28太大,大多是考虑到8550工作于线性状态,没有完全BAOHE,或者是由于负载电流大,而8550的Ic太小。

网友J:
如果带的负载有短路情况你的8550能抗住吗?

楼主:
初步解决方案:在Q5(8550)集电极脚和D6端加1个锗管,确保反向冲击的电压电流,各位高手吐槽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初步解决方案:在Q5(8550)集电极脚和D6端加1个锗管,确保反向冲击的电压电流,各位高手吐槽 ...

一定要用8550吗,换个大电流B772试试呢...

网友L:
理想状况下你的电路应该不至于烧管,建议把注意力放在电池电压跌落后的状态上,比如DCDC反复启动,MCU不停复位时的状态

楼主:
我的产品不会出现反复复位的现象,而且现场使用基本不断电,实际125ma的电流对于8550来说应该不是问题,现在正在测试频繁上下电和电池耗尽的情况。寻找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