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解STM8S003 TIM2 IAR不能写入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4-08-20):
STM8S003  TIM2 PWM无输出,发现写不入寄存器,,直接在IAR仿真时手动修改就能正常输出PWM,不知为什么,求原因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ARRH = 0x27;  //设定重装载值
     TIM2_ARRL = 0x10;  //
     TIM2_CCR1H = 0;  //设置占空比
  TIM2_CCR1L = 20;  //
     TIM2_CCER1 = 0x01;  //高电平有效,开启输出
  TIM2_CCMR1 = 0x68;   ////PWM模式1;通道2PWM输出
  TIM2_CR1 = 0x01;  //计数使能
}

写入寄存器后结果
TIM2_ARRH =0x00
TIM2_ARRL = 0x14
TIM2_CCR1H = 0x00
TIM2_CCR1L = 0x00
TIM2_CCER1 = 0x00
TIM2_CCMR1 = 0x00
TIM2_CR1 = 0x01;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头文件啥的不对;
换个例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头文件啥的不对;
换个例程看看;

谢谢帮忙!最后确认是头文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