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W毫欧电阻

楼主(2014-08-20):
功率达到2W,3W  现货哦
0.0005Ω
0.5mΩ
0.00075Ω
0.75mΩ
0.001Ω
1mΩ
0.002Ω
2mΩ
0.003Ω
3mΩ
0.004Ω
4mΩ
0.005Ω
5mΩ
0.0015Ω
1.5mΩ
0.0025Ω
2.5mΩ
0.0045Ω
4.5mΩ
0.006Ω
6mΩ
0.007Ω
7mΩ
0.008Ω
8mΩ
0.009Ω
9mΩ
0.010Ω
10mΩ
0.0065Ω
6.5mΩ
0.011Ω
11mΩ
0.012Ω
12mΩ
0.013Ω
13mΩ
0.014Ω
14mΩ
0.015Ω
15mΩ
0.020Ω
20mΩ
0.050Ω
50mΩ
0.100Ω
100mΩ
0.200Ω
200mΩ
0.300Ω
300mΩ
0.400Ω
400mΩ
0.500Ω
500mΩ
0.600Ω
600mΩ
0.700Ω
700mΩ
0.800Ω
800mΩ
0.900Ω
900mΩ
1000mΩ
2000mΩ
3000mΩ
4000mΩ
5000mΩ
6000mΩ
7000mΩ
8000mΩ
0.5毫欧电阻
0.75毫欧电阻
1毫欧电阻
2毫欧电阻
3毫欧电阻
4毫欧电阻
5毫欧电阻
1.5毫欧电阻
2.5毫欧电阻
4.5毫欧电阻
6毫欧电阻
7毫欧电阻
8毫欧电阻
9毫欧电阻
10毫欧电阻
6.5毫欧电阻
11毫欧电阻
12毫欧电阻
13毫欧电阻
14毫欧电阻
15毫欧电阻
20毫欧电阻
50毫欧电阻
100毫欧电阻
200毫欧电阻
300毫欧电阻
400毫欧电阻
500毫欧电阻
600毫欧电阻
700毫欧电阻
800毫欧电阻
900毫欧电阻
1000毫欧电阻
2000毫欧电阻
3000毫欧电阻
4000毫欧电阻
5000毫欧电阻
6000毫欧电阻
7000毫欧电阻
8000毫欧电阻
0.0005欧
0.00075欧
0.001欧
0.002欧
0.003欧
0.004欧
0.005欧
0.0015欧
0.0025欧
0.0045欧
0.006欧
0.007欧
0.008欧
0.009欧
0.01欧
0.0065欧
0.011欧
0.012欧
0.013欧
0.014欧
0.015欧
0.02欧
0.05欧
0.1欧
0.2欧
0.3欧
0.4欧
0.5欧
0.6欧
0.7欧
0.8欧
0.9欧
QQ 81140229  18611115499
我一直在等你哦

楼主:
毫欧电阻
膜式毫欧电阻

陶瓷膜式毫欧电阻,有超低阻值,精度高,尺寸多,低感等特点
阻值范围:1mΩ~8000mΩ
精度:0.5%,1%,2%,5%
温度系数:50PPM/℃~1000PPM/℃
功率:1/20W~3W,4W,5W,6W,7W
尺寸:0102~2512、3720、7520及1225。

合金毫欧电阻

合金体毫欧电阻,超低阻,温漂小,
功率大,精度高,耐突波,耐高温,低感等特点
阻值范围:0.5mΩ~100mΩ
精度:1%,2%,3%,5%
温度系数:50PPM/℃,75PPM/℃,100PPM/℃
尺寸:1206,2010,2512,1050,1575
功率:1/4W~3W,3.5W,4W,5W,6W,7W

楼主:
毫欧电阻                           合金电阻

楼主(2014-10-23):
光颉电阻
VIKING电阻
台湾生产
产品                     Product系列类型                     Type规格书                     SPEC
Current SensingThick Film Chip Resistor
电流感应芯片电阻
尺 寸
Dimensions
公 差
Tolerance
温度系数
TCR                          (PPM/°C)
额定功率
Power Rating
电阻值范围
Resistance Range
±200
±500
±800
±1200
T:1W
S:2W

电流感应电阻简介(Thin Film Current Sensing Chip Resistor)
    电流感应电阻,又称电流采样电阻,电流侦测电阻,微欧电阻,取样电
阻等                    运用独特材料及薄膜制程技术,提供高品质,高信赖度的电阻,耐潮
湿,耐高温, 温度系数小。电阻阻值范围较广。
    性能特点,往往在电路中用作采样。由于阻值小,放在电路中对电路本
身的影响很小,可以用于对线路中电流的采样。一般来说,电阻放在电路
里,可以用作反馈,将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来测量或反馈。或者在线路中
需要做过流保护时,电路设计简单,实际操作成本低,安全可靠。
    主要应用于手提电脑,主机板,屏幕,玩具充电控制板,手机及各类充
电器控制板,电源供应器,电源转换器等等。
系列类型                     Type规格书                     SPEC
尺 寸
Dimensions
公 差
Tolerance
温度系数
TCR                          (PPM/°C)
额定功率
Power Rating
电阻值范围
Resistance Range
F:±200
T:1W
R:3W

    电流感应贴片电阻又称为电流感测电阻,电流检测电阻,取样电阻,电流感应电阻,贴片采样电阻。
    电流感应贴片电阻阻值小,串联在电路中用于把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进行测量。
    阻值范围宽,尺寸多,精度高,低温度系数最低TCR,高纯度氧化铝基板,特有长边焊接尺寸,达到更高的功率侧面端
                    子,运用独特材料及制程技术,提供高品质。
产品                     Product系列类型                     Type规格书                     SPEC
尺 寸
Dimensions
公 差
Tolerance
温度系数
TCR                          (PPM/°C)
额定功率
Power Rating
电阻值范围
Resistance Range
1/20W
1/16W
1/10W
H:±400
1/8W
J:±600
1/4W
K:±150
1/2W
R:±1000
3/4W
1W
1.5W
2W
75:7520
3W

楼主:
2W合金毫欧电阻

光颉/VIKING电阻
    合金电阻又被称为合金采样电阻,电流取样电阻,电流检测电阻,因为其阻值范围在0.5mΩ~200mΩ之间,业内也把这种电阻
                    称为毫欧电阻。英文一般译为Sampling resistor,Current sensing resistor。电阻主要材料为铜,再加上其他的材料就成了康
                    铜,锰铜等。其他辅助材料众多,但主要性能由合金材料本身决定。通俗的讲合金贴片电阻就是一个贴片采样电阻阻值较小的电阻
                    ,串联在电路中用于把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进行测量。

    合金电阻作为电流载体:阻值精准,温度稳定性,产品的安全性,稳定性明显高于普通的陶瓷电阻,同时由于合金金属的导电
率强导热性好,因此阻值通常可以很轻松达到0.5~200mΩ,同时也能达到很大的功率,所以常常用于电路中大电流的采样。用于
反馈电路中变化的电流,以便进一步地控制或影响电流的变化。 主要用到的产品如:电池保护板,电源类,变频器,灯具,电机等。
产品                     Product系列类型                     Type规格书                     SPEC
Low Ohm (Metal Strip) Chip Resistor
合金低阻芯片电阻
LRM
J
T
E
S
R010

LRM系列
外形尺寸
电阻公差
包装类型
温度系数
功率
电阻值
特殊订制
06:1206
                        10:2010
                        12:2512

F:±1%
                    G:±2%
                    J:±5%
T:Taping Reel

E:±100PPM/℃
W:±75PPM/℃

R:3W
                    S:2W
                    A:1.5W
                    T:1W
                    Q:3/4W
                    U:1/2W
                    O:3/4W
                    V:1/4W
                    W:1/8W

R100:0.1Ω
R010:0.01Ω
  :Black Coating
                      N:No Marking

                                            合金电阻又被称为合金采样电阻,毫欧合金电阻,电流取样
                    电阻,电流检测电阻,超低阻电阻.
                        阻值范围在0.5mΩ~22mΩ之间,电阻主要材料为铜,再加上
                    其他的材料就成了康铜,锰铜等。合金电阻作为电流载体:阻值
                    精准,温度稳定性,产品的安全性,稳定性明显高于普通的陶瓷
                    电阻,同时由于合金金属的导电率强导热性好,达到很大的功率,
                    所以常常用于电路中电流的采样。用于反馈电路中变化的电流,
                    以便进一步地控制或影响电流的变化。
系列类型                     Type规格书                     SPEC
尺 寸
Dimensions
公 差
Tolerance
温度系数
TCR                      (PPM/°C)
额定功率
Power Rating
电阻值范围 (毫欧)
Resistance Range
06:1206
T:1W
10:2010
12:2512
S:2W
R:3W
QQ 81140229 010-82967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