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Nucleo板子,mbed软件

楼主(2014-08-20):
Nucleo板子,支持mbed平台开发,可是mbed编译器是在线的,找了个离线的        SMeshStudio软件,可惜没有找到STM32F302的板子。。。。
有没有谁使用过啊?介绍下经验

网友A:
也可以用MDK,IAR啊;

我看着麻烦,还是选择了MDK;

楼主:
你说的MDK不是用于mbed吧?

网友B(2014-11-05):
在线的编译器,右击,导出,建议导出到keil或IAR中。我用的keil,会直接生成一个keil下的库,这个库可以直接用,只需要编写mian.cpp就可以了。而且,keil下是支持仿真调试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看了n遍mbed官网英文资料才找到的方法!!!!!!

网友C(2014-12-09):
用keil,也就是所谓的MDK!

网友D(2015-01-30):
我现在都不知道MBED是个啥东东。。。。。。。。虽然有两块NUCLEO。。。。。。

网友E(2015-03-03):
也略感觉smesh毕竟国内创业团队搞的,更新及服务上还是会有延迟,还是MBED导出到MDK调试,如果用STM32CubeMX+uVision5就更棒了

网友F:
这个如果要用的话,你自己需要做点简单的移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