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 Keil下UART4使用遇问题

楼主(2014-08-20):
我用开发板的程序直接改的,USART1和2都好用,但4不好用,不知为什么,是不是有哪个配置文件需要处理下?像IAR下的config.h和map.h文件。
我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1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发送和接受使能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ART4,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现在是不能进中断,并且想观察下UART4这个变量也看不了,不知为什么,搞了一天了。
请指点!

网友A:
GPIO的RCC呢?

楼主:
那个有,这个初始化只是一部分。这个板子还有以太网的功能。

网友B:
程序基本一样的;

是不是你选的芯片不对,头文件不对;
还有中断函数名;

发送和接收都不行吗?

楼主:
都不行,就是进不了中断。

楼主:
主要的是观察不了UART4的各寄存器的值,而USART1就能观察。

楼主:
UART4发送正常,就是不能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