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弱问NMOS驱动电路

楼主:
想用单片机控制负载工作通断
单片机IO电压3.3V,负载工作电压36V,电流8A,手上有个MOS管,型号是STP60NF10,请问:
1.能否用这个MOS管来实现我的需求?
2.是否需要加光耦?如果需要加光耦,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3.MOS管怎么接?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2014-08-20):
1.能否用这个MOS管来实现我的需求?
从电压电流容量看,可以。

2.是否需要加光耦?如果需要加光耦,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是否需要加光耦,要看你的单片机电源(3.3V)和负载电源(36V)是否共地(共用负端)。
如果需要加光耦,光耦型号主要由你需要的开关速度决定。通常对负载的开关速度要求并不高,若确实要求不高,那么普通光耦即可。

3.MOS管怎么接?有哪些注意事项
先要决定是否使用光耦,然后才谈得到怎么接。
当然,控制负载通断,一般是要将MOS管与负载串联。负载如果不是纯电阻(有电感或电容性),还需要注意续流或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否用这个MOS管来实现我的需求?
从电压电流容量看,可以。

接到电路中是共地的

网友B:
单片机IO电压3.3V,所以不能直接驱动MOS,栅极电压应该要在10V电压等级,驱动电路还得稍微考虑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电压3.3V,所以不能直接驱动MOS,栅极电压应该要在10V电压等级,驱动电路还得稍微考虑以下。 ...

有3V左右的。等吧。

网友D:
共地也能用光耦,就是失去隔离效果,当开关用
或者三极管

网友E:
我觉得你要用过光耦的话,还想要一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要用过光耦的话,还想要一路电源

不好意思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电压3.3V,所以不能直接驱动MOS,栅极电压应该要在10V电压等级,驱动电路还得稍微考虑以下。 ...

栅极电压应该要在10V电压等级,为什么?
这个型号的MOS管2V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F:
最坏情况下可是需要4V才能导通的,
你敢保证3.3V所有的管子都能可靠导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坏情况下可是需要4V才能导通的,
你敢保证3.3V所有的管子都能可靠导通么? ...

所以,你的建议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坏情况下可是需要4V才能导通的,
你敢保证3.3V所有的管子都能可靠导通么? ...

你的理解错了
最大的驱动电压时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的理解错了
最大的驱动电压时3.3v

是4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你的建议是?

要可靠导通,需要VGS尽量大于4V!不要用3.3V直接驱动mos
从图上看,如果你的电流不大的话,应该也可以,试试吧,vgs能高点最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栅极电压应该要在10V电压等级,为什么?
这个型号的MOS管2V就可以导通了

VGS(th)只是MOS管小电流时的电压,注意测试条件是250uA,要让MOS饱和导通需要较高电压,RDS(on)测试条件是10V。

退一步说即便你错误理解VGS(th)是饱和导通的驱动电压,2V也是最小值而已,要保证批量没问题是要参考最大值4V并且留裕量。很多新手工程师都不明白这样基本的设计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th)只是MOS管小电流时的电压,注意测试条件是250uA,要让MOS饱和导通需要较高电压,RDS(on)测试条件 ...

设计的时候按照保证导通电压至少为4V时来设计,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时候按照保证导通电压至少为4V时来设计,是这个意思吧?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你9搂贴出的手册上说最小2V、典型3V、最大4V,是漏极电流250uA时的GS间电压。你买到的管子,漏极电流250uA时,GS间电压在2V~4V之间都是合格的。
当你需要漏极电流达到8A时,GS之间电压要比2~4V大得多才可能实现8A漏极电流。
具体需要GS之间电压达到多少,漏极电流才能够达到8A,可以计算。计算时需要知道该管跨导这个参数。
但实际上并不需要计算,反正你是作开关用,GS之间电压大一些没有关系。所以4楼排山倒海告诉你用到10V,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你9搂贴出的手册上说最小2V、典型3V、最大4V,是漏极电流250uA时的GS间电压。你买到 ...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多谢指点~

网友G:
MOS管驱动也好麻烦。借问一下,现在的NMOS管焊接时不采取防静电措施容易不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MOS管驱动也好麻烦。借问一下,现在的NMOS管焊接时不采取防静电措施容易不容易坏? ...

NMOS管焊接时不采取防静电措施很容易损坏,尤其是烙铁外壳未接地时。

网友H(2017-11-06):
我焊接mos管很多年,从来没坏过,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