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R原边反馈的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4-08-20):
刚做了一块PSR原边反馈开关电源的板子,调不出来。请教各位大侠帮助下小弟。
对开关电源只是懂点皮毛,硬件是完全照厂家提供的工具得出来的。后来在网上查了下资料,才知道没这么简单的。
我需要工作在恒压CV模式,负载是直流电机,有轻载,重载,所以电流会相应变化。
现在输出端感觉象是固定功率输出,随着电流增大,电压下降。空载最大15V左右,我设计是6V恒压输出,负载电流最大1A。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变压器设计的不对吗?电源芯片用的是IWATT的1510。以下是电路图

楼主:
变压器参数:
骨架:EE13
频率:60KHz
匝比:13
绕组1:     QA-1 0.12线  183T     3-4脚
绕组2:     QA-1 0.38线  14T       1-2脚
绕组3:     QA-1 0.12线  22T       5-6脚
绕组1电感: 1.5mH

楼主:
上面的绕组的脚位跟原理图对应

楼主:
没有人知道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上,大侠现身下,帮个忙啊!!!

网友A:
这是自激式开关电源!…你的感觉正是开关电源特有的现象!…
电机功率有多大呀?…要求6V、空载15V。这又是该电路特有的现象!…
因无输出检测电路﹝基准放大)。完全靠初级振荡频率决定输出…
接6欧电阻试!…
另外:挂电机…感觉怪怪的!

楼主:
你好,我又重新打样了变压器,现在试下是这样的现象。
空载,输出7。5V左右,会跳变。(可能PSR的开关电源不能空载的)
轻载(接1K假负载),输出5。85V左右。稳定输出
接电机(50mA电流左右),输出5。7V左右。稳定输出
重载(输出接10欧电阻),输出6V左右。稳定输出
为什么接小负载的时候电压会下降,接大负载时电压反而会上升。不知道电源芯片内部是怎么调整的?
是不是像这种PSR模式的开关电源不适合恒压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激式开关电源!…你的感觉正是开关电源特有的现象!…
电机功率有多大呀?…要求6V、空载15V。这又是 ...

电机空转是6V,50mA,堵转会到1A,功能应用上需要检测这个堵转电流,用来停转电机。

网友B:
为什么接小负载的时候电压会下降,接大负载时电压反而会上升。不知道电源芯片内部是怎么调整的?

这个问题是PSR芯片的好处,因为他内置了一个线性补偿模式,当输出负载越大,电压就提高,当输出负载低,电压提升不明显。这是因为考虑到做产品时有一段的DC线材到用户设备,它就是弥补此DC线材的压降,保证用户端设备正常的工作。

网友B:
是不是像这种PSR模式的开关电源不适合恒压输出啊???

这个问题不存在,是你用在环境不用,PSR电路就工作在不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像这种PSR模式的开关电源不适合恒压输出啊???

这个问题不存在,是你用在环境不用,PSR电路就工作 ...

哦,照你这样说的,如果我想做的和通过次级反馈一样的,输出精度的话,很难达到的。一般做的好的话,恒压输出,精度能做到多少?
另外是不是只有通过改变压器的参数调试电路啊?我看一些外围元件没有调整占空比什么的

网友B:
是的,有次级反馈和原边反馈不一样,精度不好控制。PSR恒压精度在5%左右,主要调整变压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次级反馈和原边反馈不一样,精度不好控制。PSR恒压精度在5%左右,主要调整变压器就好了。 ...

如果能到5%的精度就够了,其实再大点也可以的,呵呵。
这个电路刚接触不太懂,怎么调变压器也不清楚。
如我上面说的这个情况,改怎么调变压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又重新打样了变压器,现在试下是这样的现象。
空载,输出7。5V左右,会跳变。(可能PSR的开关电源 ...

你这个情况还可以,关键是要保证批量一致性。。。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线损补偿,
PSR用在你这种使用环境木问题。LZ自己仔细研读规格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情况还可以,关键是要保证批量一致性。。。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线损补偿,
PSR用在你这种使用环境木 ...

了解了,请问下你说的这个线损应该是针对,AC-DC的充电器来说的吧?
我不是做充电器的,不需要这个线损补偿,改这么改变压器呢?
我看了下变压器的设计工具,关于线损补偿我选的是0m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请问下你说的这个线损应该是针对,AC-DC的充电器来说的吧?
我不是做充电器的,不需要这个线损补 ...

这颗料我木用过,也木看过规格书
我们的类似的IC是调节FB脚(对应你的Vsen)灌电流大小来补偿的,你可以看看规格书上有没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