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中SCI的FIFO使用

楼主(2014-08-20):
接收器的FIFO:在手册里面说的是接收FIFO的中断产生条件是the FIFO status bits (RXFFST4−0) and FIFO level bits (RXFFIL4−0) match (i.e., ar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也就是说假如我设置(RXFFST4−0)此位为6,那么当SCI接收到6个字节以后才会产生一个中断,对么?但是我在使用发现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它依然是每接受一个字节就进入一次接收中断,谁能给我讲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么?谢谢了!我是一个初学者

网友A:
该问题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的哦。。

网友B(2015-01-2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在非FIFO模式下,要先发数据才能进入发送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在非FIFO模式下,要先发数据才能进入发送中断。 ...

现在弄明白了,但是我没有使用过发送的FIFO。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弄明白了,但是我没有使用过发送的FIFO。

请问在非FIFO模式下,是不是要先发送一个数据才能进入发送中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非FIFO模式下,是不是要先发送一个数据才能进入发送中断呀?

我发送不适用中断,接收数据使用中断,

网友C(2015-03-02):
这个使用FIFO的问题很费解,大多数甚至官方例程都只用八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使用FIFO的问题很费解,大多数甚至官方例程都只用八位。。。

我都试过,行倒是行,有时候会出现数据乱的现象,本应该是第一个字节的结果到第二个字节去了,最后一个到第一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