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款便宜的带usb device模块的单片机。

楼主(2014-08-20):
最近公司要做款usb手柄, 寻找便宜的带usb device模块的单片机,有用过的请帮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stm8,avr等可以模拟USB slave,这样才便宜,你搜搜资料,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B:
模拟USB 是个便宜的方案, 网上有例程可以参考, 我使用过 AVR 的模拟 USB, 还是可以的.
不过性能肯定没有真 USB 的, 追求低成本的话, 可以试试.

网友C:
直接找到我就到站了
Item
Operation Voltage
ROM Size(B)
RAM Size(B)
GPIOs
External  Interrupts
16/8-bit Timer
Built-in  Regulator
USB Interfact
Package Type
MG84FL54BD
2.7V~3.6V
16K(Max)
256+576
None
USB2.0 FS
LQFP48
MG84FL54RBD
2.7V~3.6V
16K(Max)
None
USB2.0  FS
LQFP48
MA84G5642.0V~5.5V64K256 + 51205544VUSB2.0 FS
LQFP48
LQFP64

楼主可以参考这几个型号。
台湾笙泉的品牌
我的Q:453636016

网友C:
Low-speed
Item
Operation Voltage
ROM Size(B)
RAM Size(B)
GPIOs
External Interrupts
8-bit Timer
Built-in Regulator
Endpoints
Other Function
Package Type
MPC235
4.35V~5.5V
8K (Mask)
3.3V
USB & PS/2 Combo
DICE,DIP40,SSOP28
MPC2F35
4.35V~5.5V
8K (MTP)
3.3V
USB & PS/2 Combo
DICE,DIP40,SSOP28
MG64F236
2.7V~5.5V
8K (MTP)
3.3V
USB & PS/2 Combo, IHRCO
DICE,LQFP48,SSOP16
MG64F237
2.7V~5.5V
8K (MTP)
3.3V
USB & PS/2 Combo, IHRCO, SPI Master, Carbon Film
DICE,LQFP48,SSOP16
MG64F225
2.7V~5.5V
4K (MTP)
3.3V
USB & PS/2 Combo, IHRCO, SPI Master, Carbon Film
DICE,LQFP48,SSOP16
MG64Fxxx series have built-in RC oscillator and use as default; frequency deviation: at 25℃, under ±1%; at -20℃ ~ 50℃, under ±2%; at -40℃ ~ 85℃, under ±4%

网友C:
USB Product
Item
Operation Voltage
Max Operation Frequency
Built-in Regulator
Function
Communication
USB Interface
Driver
Package Type
MA101
4.35V~5.5V
6MHz
3.3V
USB Data Bridge
UART,SPI Master ,TWSI Master, GPIO
USB1.1 LS
Free
TSSOP28
MA102
2.7V~5.5V
6MHz
3.3V
USB HID Keyboard, Consumer Control
8 * 18 Key Scan
USB2.0 LS
Free
DICE
LQFP48
MA104
4.0V~5.5V
6MHz
3.3V
USB HID Terminal, Support: Keyboard, Mouse, Joystick, Consumer Control, User Defined Data.
UART(19200,8N1)
USB1.1 LS
Free
SSOP16
MA108
2.7V~5.5V
6MHz
3.3V
USB HID Keyboard, Consumer Control,
support carbon & silver membrane.
8 * 18 Key Scan
USB2.0 LS
Free
DICE
LQFP48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和自己想的差不多,
最便宜的自己用io模拟,不过这个工作量大,这个具体不是我做,可能会惹同事不乐意,呵呵。
再便宜的就是台湾的芯片,松翰,笙泉等的,听说松翰的对C支持不好。
好用的基本上就是M0,M3的低配系列,不过看淘宝基本上都在8块左右呢。
8#,有需要的话会联系您提供样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和自己想的差不多,
最便宜的自己用io模拟,不过这个工作量大,这个具体不是我做,可能会惹 ...

我可以推荐给你了解新唐M0,6块多点就搞定

网友E:
6块都会成本太高,直接掩模交给厂家吧,否则无解。

网友F:
飞思卡尔8位机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最终...
还是用老板推荐的cw1802,很少听说吧,一款基于pic+usb模块的单片机。
老板既然推荐了,剩下就不多说了。

网友G(2016-02-19):
沁恒的CH558T,51内核,50M主频,32K FLASH,4K RAM,USB DEVICE,双UART,SPI,11bit ADC,含税4元。
。带USB HOST的CH559.

网友H(2016-04-14):
MA104 价格多少

网友(2017-04-24):
USB单片机CH554,低成本、高性价比、超小封装。
CH554T:TSSOP20;
CH554E:MSOP10;

网友I:
时速有个2块的,做HID不错

网友J(2017-06-1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最终...
还是用老板推荐的cw1802,很少听说吧,一款基于pic+usb模块的单片机。
老板既然推荐 ...

amwrdfe 大神,您好!您在帖子“找款便宜的带usb device模块的单片机”的回复中提到了CW1802单片机,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资料,想问下它是8PIN的单片机吗?如果您有相关资料,麻烦您发给我(523172649@qq.com),谢谢!

网友K:
GD32150  4块左右  带usb M3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