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求教,怎么设置,使得同网络布线与覆铜是分离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0):
覆铜的网络特性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B:
铺铜属性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铜属性里面

您好,我在覆铜的选项里面,每个都apply试过了,但是与GND同网络的走线仍然会和覆铜连载一起。
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铜的网络特性没有设置好吧

您好,请问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C:
你看你选的框框,管脚和过孔那三项你全选的NONE,而且下面选的使用什么宽度那里还是0.0000,翻译的不好,你仔细看看版主帮你选的那几项跟你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你选的框框,管脚和过孔那三项你全选的NONE,而且下面选的使用什么宽度那里还是0.0000,翻译的不好,你 ...

您好,我就是想让TOP的GND铜箔与pad VIA 和 track 全部不相连。所以我上面选择了NONE,下面带有数值的选项我若是没理解错误,应该是热焊盘连接用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在allegro铺铜选项里没有找到如何使铜箔与同网络的的cline隔离的方法。

楼主:
没办法了,加个电阻,使其网络不同来隔离了

网友D(2015-08-18):
你把线设置属性void_same_ne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