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 报错 有截图 来看看你曾遇到吗,指教一、二

楼主:
硬件 : ICD3
环境:winXP _  MPLAB IDE 8.92 _  汇编 MPASM
芯片:PIC18F8722     用户板供电方式
情况说明:以前用的很好,用icd3 调试下载、编程下载没问题

今天用ICD,在原来同一个项目、同样目录、同样设置下,用ICD3编译项目成功,如下图1

点击 IDE 内的 debugger __ settings  上图左侧的 Run icd3  test  interface  自检  报错如下图2:

别说我  RB6\RB7\Vpp  线没有插好,因为分别拔掉这些线,调试下载  得到另外的报警 如下图3

仿真调试下载  报错 如下图4

编程下载  报错 如下图5

说是什么存储器问题,我的问题在哪里呢,我怀疑ICD硬伤了,可是怎么坏的却不知道。

网友A(2014-08-21):
第一个图可能是:当你检测到ICD3,并且已经识别到了芯片的ID后,如果你想DEBUG,则应该首先将hex烧写到芯片中去,但你是否没有执行这一步,而直接点DEBUG了吧?

如果执行烧写HEX通不过,那你要检查一下config,因为在DEBUG模式下,有一些配置字是要关掉的,例如代码保护等。

如果上一步也没问题,则更新一下MPLAB到最新版本,然后保留源代码文件,删除项目文件等,重新建立项目并编译,重复执行以上几步。

如果以上还不行,则更换一片新的芯片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更换一个ICD3试试。

楼主:
感谢叶版主的指导
按照您给出的步骤,进行到的第三步,也就是更新MPLAB到最新版本,先是删除了原来安装的MPLAB IDE,重新安装了一遍,
  启动后,在1楼图2 的ICD3设置里===>configuration=====>manual Download  重新下载了  ICD3FW_012890.jam  之后,就OK了。

至于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错误,也不深究了,反正现在得过且过,能干活了。

楼主:
虽然我的分数少的可怜,但是论坛规矩不能坏,论坛信用不能丢,照约定给10分。
以后有机会叶板多给我加分,阿:lol

楼主:
不懂得怎样加您分数10,说是超过24小时给分时限,  只能给出+2   意思到了  结贴

可是,分数送不出去,还不让结贴,咋办啊?

楼主:
现在出事情的原因也找到了,以前没出事都是用MPLAB IDE菜单设置 config  的位,下载后可以仿真运行。

只要用我的代码来设置config 位,第一次可以下载成功,要么不运行,要么再也下载不了不认识目标片了就(用菜单里的擦除FLASH命令,可以使问题得到复原解决)。
现在问题是,我的代码config  伪指令似乎没有问题,粗略检查代码,似乎和菜单里的配置一模一样啊,哪里有问题呢?明天再细查。

代码配置位看来比菜单配置位,技术要求高: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