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总是在程序中间

楼主(2014-08-20):
SH79F165,程序用软件仿真没问题,进入硬件仿真一联机出来就不会跳到复位入口,总是在程序中间

网友A:
按界面上的复位按钮

网友B:
仿真设置有问题

楼主:
估计是仿真设置有问题,但又找不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C:
是不是软件与硬件联系不好

楼主:
尽管不能复位到起始地址,仿真还是能仿但前面的初始化无法做,后面程序就对不上了

网友D:
跳到FC00是由于79F165有串口烧写的,FC00是引导扇区程序

网友E:
对,如果你不需要,可以通过代码选项将ISP disable

网友E:
如果一开始就在程序中间,就有问题

网友F:
有可能晶振不太好,没有起振或者代码选项中的OP_OSC没有选择正确?

楼主:
多谢指点,明白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G:
中颖单片机代理,提供技术支持.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