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ce两端早于驱动信号导通了

楼主:
单相逆变,这是相对的两个管子的波形,蓝色、红色为斜对角管子的驱动波形,红色、黄色为响应的CE两端的电压波形,为什么都是在驱动信号来之前就导通了,另外两个相对的管子没有这个问题,求解答?

网友A(2014-08-20):
蓝色和绿色为驱动波形是吧    从你的波形看  驱动信号为高电平后   IGBT导通
Vce为0     确实有问题啊   驱动信号没来就导通了

网友B:
分享的了,过来帮着顶一下的啊。

网友C:
驱动电路是H桥,还是单管,H桥只管上下桥臂的IGBT的开通方式,..... 还有你的示波器测试IGBT的CE用的什么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电路是H桥,还是单管,H桥只管上下桥臂的IGBT的开通方式,..... 还有你的示波器测试IGBT的CE用的什么探头. ...

探头用的是TP6100,现在看来似乎是通道或者探头的问题,因为我把测驱动和测CE两端电压的探头换过来以后,就不明显了....请教?

网友C:
因为我先后使用过10多万力克和普通泰克示波器,探头的差异引象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