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源,如何稳压?

楼主(2014-08-20):
我的电源输入是12-17伏。
我现现在要让它稳压到13V。电流大约70A
这样的电源应该怎样稳压.

谢谢!!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貌似推挽是个好的选择。

网友B:
隔离与否?

网友C:
稳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不亦心
隔离与否?

不隔离的.

网友D:
咋没人了

楼主:
我耐心等!
^^

网友:
什么设备需要用到这么大的电流???
当输入12V的时候,跟额定电压13V相比,少了1V,
这1V会影响很大吗 ???

楼主:
是的.客户就是这个要求.

网友E:
PWM先升压到30V左右,再PWM降到13V,电流可以做到上百安。

网友F:
就差1V。直接降压变成还得升压。而且这么大功率。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G:
要求97%效率的话,用LTC3870四开关变换,如果整个电压范围要求98.5%,找俺订制模块就好了

楼主:
谢谢 PowerAnts

暂时对效率没有提什么要求.我看看LTC3870先.谢谢,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