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的元器件,不知道哪位前辈见过!

楼主:
图片1,这个红帽的是电容么?如果是电容的话是什么电容,如果不是电容的话是什么器件? 上面写着 1P0

这个四个脚的是什么电阻?

图片2 图片3上的黄色是电容么?如果是电容的话是什么电容,如果不是电容的话是什么器件?上面写着1SP CG

网友A(2014-08-20):
根据周边电路就可以初步判断出是什么了,电容吧

网友B:
要分析电路才好确定,带“红帽”的和两个黄色的可能是电容,也有可能是压敏元件。电阻是蚀刻膜电阻,其中两个引脚是辅助固定引脚。

网友C:
是这个东东拉,哈哈,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分析电路才好确定,带“红帽”的和两个黄色的可能是电容,也有可能是压敏元件。电阻是蚀刻膜电阻,其中两 ...

春阳大叔威武,那个电阻的确是两个引脚是辅助引脚,用这样的电阻有什么好处? 只是功率大还是?

网友D:
“1P0”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容值1p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春阳大叔威武,那个电阻的确是两个引脚是辅助引脚,用这样的电阻有什么好处? 只是功率大还是? ...

功率主要由体积决定,所以该电阻并不是为了功率的提升而是为了可以通过蚀刻手段微调电阻的阻值使其达到较高的精度。

楼主(2015-04-07):
引用 网友B:
功率主要由体积决定,所以该电阻并不是为了功率的提升而是为了可以通过蚀刻手段微调电阻的阻值使其达到较 ...

chunyang前辈,这个当时电路分析错了,以为是电阻,现在分析了一下才知道是个电感,与电容组成三点式振荡电路,问一下前辈,这个电感在哪能买到?依据什么原则选择这个电感呢?(除了感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unyang前辈,这个当时电路分析错了,以为是电阻,现在分析了一下才知道是个电感,与电容组成三点式振荡 ...

这样的电感应该已经淘汰了,沉积膜电感的Q值可不高,用空芯绕线电感代替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