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低压 同步buck

楼主(2014-08-20):
该款IC为DCDC 同步buck 1.5MHz,600mA,其中datasheet中一条曲线没理解,就是为什么开关频率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大而变大?

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芯片的振荡器就是这个特性,至于为什么,问芯片厂家。

网友B:
估计采用的是内部RC充放电振荡结构。R、C和C上的电压为常数时,充电时间随供电电压的增加而减小。由此,较高的电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使得电容上的电压达到翻转值,于是提高电压可以获得频率的增高。
不过,实际应用中,如果要求不高,则用不着在意这种变化。

网友B:
随便说说的,如果有该芯片的内部结构图,也许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