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CS3.3是否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4-08-20):
有大神在吗??用CCS3.3,A程序 编译 下载到RAM 运行正常。然后我修改A程序后 编译 下载到RAM 仍然运行正常。然后我将仿真器与电脑断开连接后。再次连接上 编译修改后的A程序 下载到RAM,结果运行就不正常了。。请问我这个过程中哪地方做的不对??    我想搞清楚,这样以后改程序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A:
没有修改的A程序再次下载是否运行正常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是否是修改后没有下载成功    运行的还是上次的程序
掉电后  再次就不能正常运行   这种情况坛里没有看到过
还需要你仔细排查

网友B:
多尝试几下的呗,慢慢分析得是会找到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改的A程序再次下载是否运行正常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是否是修改后没有下载成功     ...

没有修改的A程序依然可以正常运行,谢谢斑竹,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改的A程序再次下载是否运行正常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是否是修改后没有下载成功     ...

不过在一次上电调试期间我有用过两个不同的程序,他们的RAM.cmd文件不一样,会不会这样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在一次上电调试期间我有用过两个不同的程序,他们的RAM.cmd文件不一样,会不会这样有影响 ...

cmd肯定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