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颗光耦搞的头大!!!

楼主(2014-08-20):
最近要用一颗光耦TLP118A 类似于一颗反相器,输入端给电流,输出端为低电平,输入端不给电流,输出端为高。
这颗光耦的VO能否直接接负载到地? 我看手册给我的感觉,它只允许 电流灌入VO脚 ,而不允许电流输出VO脚,是这个意思么?
Io max 为25mA 指的是灌入的电流么?

网友A:
集电极开路输出,但是也不影响楼主需要实现的控制逻辑。

网友B:
因为是集电极开路, 所以不能对地接负载电阻, 而应该对正接负载电阻.

Io max 为25mA 指的是灌入的电流

网友C:
3楼说的对,负载应该接在电源和集电极之间。如果需要负载接到地,要进行变换

网友D:
需要加上拉电阻,或如3楼说的...

网友E:
5,6脚间 要接电阻的

网友F:
OC/OD输出的门不可能输出高电平,只能输出低电平或高阻,想要输出高电平,必须外接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F:
OC/OD输出的门不可能输出高电平,只能输出低电平或高阻,想要输出高电平,必须外接上拉。 ...

要是用它的高电平 输出驱动一个东西 只能接上拉,那么讨论该光耦VO为高时的驱动电流,也就没有意义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集电极开路, 所以不能对地接负载电阻, 而应该对正接负载电阻.

Io max 为25mA 指的是灌入 ...

thanks!  VO 输出高的前提是 VO必须接上拉。输出的高电平 实际是上拉的VCC给的,是这样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