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LED点阵屏需不需要限流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4-08-20):
用5V电压驱动 阈值2V的LED灯需要限流电阻的。
不过今天突然注意到有LED单元板上的没有限流电阻。
虽然单元板是动态显示的,但瞬间过高电流LED是怎么撑的住的?
另外最近想自己画个板子试试编程控制点阵,初步打算138+ULN2003+50欧左右的上拉电阻作行驱动,595作列驱动,不知如何

补充:
1.对于一些全彩板,一般都用恒流驱动,这个没问题。
  不过对于单红或者双色,基本都是4953作为行驱动输入,然后LED负极接595输出。4953的驱动能力是没的说的,也就是输入电流可以很大。那就是595有一定的输入内阻了,不知这个大概多少呢,也好确认下限流电阻(或上拉电阻)的值
2.百度了下,以前也有人在这里问同样的问题,有所收获不过还想了解多些,而且太久就不挖坟了

网友A:
就怕你调试出来的LED不够亮,不用担心被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你调试出来的LED不够亮,不用担心被烧掉

我想没被烧掉是595有一定的输入阻抗,如果直接5V加在LED两端,就算很短的时间应该也会烧掉吧?毕竟大于2V后电流是指数级增长了

网友A:
595的拉电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的拉电流能力

用595拉电流有想过,只是拉电流的话就是行输入,这样一来最大可能要驱动8个LED。而它的拉电流能力应该是20ma左右,有点力不从心。

如果说用两个595的话倒是可行,不过这样的话,万一驱动的模块一多,需要的595可就成倍增长,感觉不靠谱

网友B:
这个倒不用担心烧掉,因为595的驱动能力有限。
不过,正因为驱动能力有限,会造成亮度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不用担心烧掉,因为595的驱动能力有限。
不过,正因为驱动能力有限,会造成亮度不均匀。 ...

你好,我不是用595作驱动,而是用595来吸收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不是用595作驱动,而是用595来吸收电流。

吸收电流也是驱动啊,不过595的吸收电流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最好还是加上电阻。

网友C:
扫描的方式,不是时时在点亮的

网友D:
楼主去看一下这些芯片的输出带载能力就有答案了,端口电流没有你想的那么大的。不过这种做法属于山寨类开发方式,利用了器件性能的“灰色地带”,对正规设计来说,不推荐。

网友E:
得看选用的驱动IC是否内置恒流驱动,如果是就无需限流电阻,如否就需外置限流电阻

楼主:
to 9:恩,595吸收好像也一样20ma附近,或者大点。所以没加限流电阻的时候确实担心连595一起烧了。
to10:知道是扫描的,因为时间短,所以电流比额定高出一些也可以,但如果高出太多就算是短时间还是LED撑不住的吧。
to11:一般LED单元板用的4953,一个芯片能带动一整行(比如32列甚至64列),以每个LED5ma算应该也能有一百多ma(其实还能更高)的输出带负载能力的。
to12:驱动IC恒流的恒流芯片确实不用,不过我想讨论的是595,这个不是恒流芯片

网友F:
楼上说的对,上面很多人回答都不靠谱,除了几个人,
你问的问题,跟扫描方式无关,只是因为芯片带负载能力的问题。
否则,试试如果将发光管直接接在电源上,用不着分分钟,秒秒钟就坏掉了,连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都不到就会挂。

网友G:
不论动态与静态,适当选择限流电阻都是必要的

网友H:
为什么不用专业的LED驱动芯片呢 如1628

网友I:
对于单色led显示单元板,现在是普遍没有限流电阻。市面产品很多,大部分用595做的,也没见出过什么问题。毕竟驱动能力有限。全彩的为了保护ic,很多都在较低电压的红灯上加了限流电阻。

楼主:
to 14:呵呵,你说的就是我想的
to 16:恒流芯片贵啊,虽然我只是弄来自己练手
to 17:是的,我接触过的很多非全彩板就是没限流电阻的,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全彩的一般都是恒流芯片了,用595的反而没见过

网友J(2025-06-04):
我用普中开发板学习51时发现,74HC595并没有接限流电阻就驱动LED8*8点阵了。好奇之下搜索了这个问题。
从开发板上看是无需限流电阻的。但为什么?我查到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74HC595的驱动能力有限,5V下单个管脚的驱动电流是6mA。
手册原话(TI,Texas Instruments,德州仪器公司):
The SNx4HC595 devices are 8-bit Serial-In, Parallel-Out Shift Registers. They have a wide operating current of 2 V to 6 V, and the high-current 3-state outputs can drive up to 15 LSTTL Loads. The devices have a low power consumption of 80-μA (Maximum) ICC. Additionally, the devices have a low input current of 1 μA (Maximum) and a ±6-mA Output Drive at 5 V.
这里明确提到:a ±6-mA Output Drive at 5 V
因此:
1,和扫描的方式无关,不是因为扫描分摊了所以没烧毁,这个说法是错的。
2,如果用595拉电流,向外输出电流驱动LED,那么无需加限流电阻。
3,如果用595灌电流,接LED负极,吸收电流,我查了一下,可能是这样的:
3.1,“驱动能力”的体现就是:引脚最大能承受多少电流而不损坏、不失真输出、不烧毁芯片。
3.2,595本身不会限流,你要用限流电阻配合它工作,不然可能会超出最大限流值(单个引脚35mA,DC Output Current per pin (IOUT),+-35mA),而导致损坏。
3.3,ULN2003每个通道都是“低电平吸入电流”,承担“灌电流”的角色,最大允许灌电流是500mA。你提到用595来吸收电流,言下之意就是你要用ULN2003来上拉输出高电平5V驱动。这是不行的。ULN2003不能用它来上拉。它和AOD4953、74HC595不同。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