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的实现

楼主(2014-08-20):
大致原理,单片机发送4-8个40KHz的脉冲,启动一个定时器如10ms,作为超时控制,按声速340m/s计算,10ms的距离为340cm,这已经算是DIY超声波能测试的最大距离了。然后在超时内判断超声波接收器脉冲的变化,根据定时器当前的计数值M,假如定时器计数时钟为10MHz,每个计数值相当于0.1us,则可以推断出所用时间为T=M*0.1*0.000001,距离为s=T*340m/s/2,因为是利用反射原理,这里要除以2。

楼主:
感兴趣的同学多的话,立马奉上电路以及程序。

网友A:
大概原理是这样子的

网友B:
超声波测距还有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
(1)同频率干扰问题的消除。比如,在雷达工作的过程中,拿一串钥匙晃动,会产生同频干扰,如果程序中没有考虑,会产生误判断。
(2)如果是汽车倒车雷达,需要利用多个探头通过三角函数确定物体与车子边缘的最近距离,而不是与探头的最近距离。

网友C:
10ms的距离为340cm,这已经算是DIY超声波能测试的最大距离了。
这个距离可以更远。
我做过,最远的着不多7米。
还有就是最好做按温度来确定超声波速度。不同的温度,速度是不同的

网友D:
超声波老久以前就用过。原理其实就是高中物理的声音传播速度

网友E:
学习,精度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学习,精度怎样?

我以前做过的,最远距离只能到3m,精度在1米范围内,大概在1-2c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