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芯片的电容为什么这样连接?

楼主:
    在芯片数据传送中,第一个电容的作用是利用耦合的方式传输数据,
这样能够避免两块芯片在通信的过程中互相干扰,第二个画圈的电
容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4-08-20):
在线坐等哈,tks

楼主:
2的旁边是个电感吗,若是它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差分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滤波;

差分滤波的话怎么没有接到地上去,这样的话交流成分不是还是可以通过,电感和电容构成了一个LC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滤波的话怎么没有接到地上去,这样的话交流成分不是还是可以通过,电感和电容构成了一个LC滤波器? ...

你看下ADC的差分驱动方面资料,类似的;
一般差分输入的1个电容,还有差分输入端对地的2个电容,共3个电容,滤波效果的就是第一个电容;
对地的滤波,只能说是某个引脚对地的低通滤波,而不能滤除2个差分线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