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进来讨论下我画的校准电路

楼主(2014-08-20):
大家好,这是我做的一个电路,电路还没调试,我只是先画好了。
Vin在0电位输出的时候会有10-20mV的输出不等,所以我做这个电路要将其消除。想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能实现校准的功能,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有好的建议一定告诉小弟。初学模电很多问题或者自己的想法可能会比较低级。大家请见谅!

网友A:
U8A的接法是错的,应该2、3脚交换。其他的不变可以实现设计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8A的接法是错的,应该2、3脚交换。其他的不变可以实现设计要求

你说的对,我刚没仔细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我刚没仔细看,

哈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A的接法是错的,应该2、3脚交换。其他的不变可以实现设计要求

是啊,没发现呢。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马上试一下

你的Vout后面的负载是什么?如果负载电阻大于1kΩ,那就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东西了,Vin直接接Vout,

楼主:
我这边是想把输出的电压校准一下,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负电压,请问:我的负压只是给运放做供电,请问有简单的方法得到负压供运放使用吗?

我在232芯片上面有-10V的电压  不知道给7905作为供电然后-5V驱动运放,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想把输出的电压校准一下,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负电压,请问:我的负压只是给运放做供电,请问有简单的 ...

试了下 2332那边的-10V不能接给7905,被拉低。  后来换ICL7660试了可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