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一个STM32F429的LCD设计问题

楼主(2014-08-21):
只是简单的显示,640x480,必须要外扩SDRAM吗?我想使用100脚的芯片,不能外扩SDRAM,到此求教?

网友A:
至少需要600K的RAM,肯定要外扩了

网友B:
RGB565格式,每个像素占2字节
640*480*2 = 614400, 约600kB,如果屏幕大小的整幅图像都放在内部SRAM,肯定放不下。
所以,如果不外扩RAM,某些应用或许可以,而其它多数应用会有问题。

楼主:
我不需要整屏显示图像,就是画些线,打些点,是否可以?

网友A:
液晶是RGB接口的话要有显存,这600K就是显存用,再简单的应用这也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是RGB接口的话要有显存,这600K就是显存用,再简单的应用这也是必须的

谢谢,看来得改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