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APP跳转到IAP问题

楼主(2014-08-21):
现在IAP跳转到APP根据ST的demo,把中断向量拷贝到RAM中,已经没什么问题,但是APP跳转到IAP不行,执行跳转后就不动了,跳转代码如下:

                                                                               ClearInterrupt();

                                                                                GreenLedOff();
                                                                                RedLedOff();

                                                                           /* Remap SRAM at 0x00000000 */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SYSCFG_MemoryRemap_Flash);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IAPSTART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__set_MSP(*(__IO uint32_t*) IAPSTART);

                                                                                // Jump to applica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网友A:
在执行remap sram前要打开SYSCFG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网友B:
APP到IAP不就是指针的切换吗。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A:
我用STM32F030_DISCOVERY开发板写过 IAP例程。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hj111111111111111/7795487。可以参考

网友C:
你的这个ram是fmc外挂的吧。。。确定一下你跳转的地址里的是否正确

网友D(2015-07-14):
引用 网友A:
我用STM32F030_DISCOVERY开发板写过 IAP例程。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hj111111111111111/7795487 ...

大哥,我用你写的app试了一下,还是能进app,但是进去了串口中断不能用,滴答时钟中断变短。怎么解决,可以帮我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