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哪款M0 性价比高?

楼主(2014-08-21):
网上查了下,价格不低呀,和 M3 差不多,NUC100 100pin 要 12.80 元。大家用哪个系列性价比高些?

网友A:
看你用来做什么,我玩的是芯片MIN51系列

网友B:
M0516系列的价钱现在和NXP、ST的M0价钱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C:
看你用在哪方面恩,而且是用的几脚的芯片了,新唐应该最便宜的是mini51F

楼主:
看来只能用最低端的,不知道新出的 M4 价格怎么样?

网友D:
看具体所需资源吧

网友E:
M0517LBN性价比最高。

楼主:
新唐最新的样本上没有 M0517LBN ,是自己封装的吗?

网友:
看资源,管脚和接口数量,那个再看你应用需求。

网友F:
STM32F030C8性价比最高.4块多一点

网友G:
不知道新唐的处理器对功耗控制的怎么样啊。

网友H:
stm在力创上很容易买到,新唐要是也可以上力创就好了,对于用量比较小的情况也不值得跟代理商联系啊。

网友I:
个人觉得MINI系列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J:
价格不是最低的,技术指标也不高,主要是稳定,工作温度范围大,工作电压5v.

网友K:
看应用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L:
爬了半天论坛,发现新塘除了5V支持,性价比和ST比较,真的只能用完败来形容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爬了半天论坛,发现新塘除了5V支持,性价比和ST比较,真的只能用完败来形容了。 ...

: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