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MKE02Z输入捕获的精度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21):
最近测试了MKE02Z的输入捕获功能,测试环境为:【Freescale】FRDM-KE02Z,脉冲源为函数发生器,芯片主频20MHZ。测试发现这款芯片的捕获精度达不到预期,比如脉冲频率为2.5k时,理论计数值为8000,但实际捕获的数值误差为4,如下图所示:  ,最大误差为8,具体数据见附件。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自身原因,还是我们的配置有问题?
相关代码如下:

3.04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

测试例程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简单介绍一下,程序设计的例程,你是使用中断来做的吗?

楼主:
是的,采用输入捕获,中断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采用输入捕获,中断处理。

能否将中断函数贴出来?

楼主:
处于保密原因,我省略了溢出次数部分的处理。

楼主:
void CaptureHandle(void)
{
        if( FTM_GetOverFlowFlag( FTM2 ))
        {
                FTM_ClrOverFlowFlag( FTM2 );  // Clear TOF Flag if it was set
                ++g_u32OverFlowCounts;
        }

        if( FTM_GetChannelFlag( FTM2, FTM_CHANNEL_CHANNEL0))
        {
                FTM_ClrChannelFlag( FTM2, FTM_CHANNEL_CHANNEL0 );  // Clear CH(n)F Flag
                g_u16CaptureValue = FTM2->CONTROLS[0].CnV;  // capture value
                if( g_bFirstEdge )
                {
                        g_bFirstEdge = FALSE;
                        g_u16FirstEdgeCountValue = g_u16CaptureValue;
                }
                else
                {
                        // Index of count buffer
                        g_u32CurCntIndex++;
                        if( g_u32CurCntIndex >= COUNT_NUM )
                        {
                                g_u32CurCntIndex = 0;
                        }

                        // Calc Count
                        g_n32CountBuffer[g_u32CurCntIndex] = g_u16CaptureValue + (g_u32OverFlowCounts<<16) - g_u16FirstEdgeCountValue;
                        g_u16FirstEdgeCountValue = g_u16CaptureValue;  // Treak it as the first edge of the next pulse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代码上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有偏差的原因:1方面来是FTM模块有误差,2.波形有毛刺或者其他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代码上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有偏差的原因:1方面来是FTM模块有误差,2.波形有毛刺或者其他干扰 ...

您好,我们做过对比测试:AT80C51ED2上,当脉冲频率为15k时,捕获值只差1个 - 测试环境相同,方法类似。
我们用的是函数发生器,脉冲是很干净的,不会有毛刺和干扰的问题。

对于MKE02Z的捕获精度,我们一直觉得不应该差这么多,所以我们想确认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这款芯片的出厂测试数据,能否帮我们确认下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做过对比测试:AT80C51ED2上,当脉冲频率为15k时,捕获值只差1个 - 测试环境相同,方法类似。
...

我也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要不你把例程给我,我在FRDM-KE02上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要不你把例程给我,我在FRDM-KE02上测试一下。

我整理了一下,已经上传。

由于整个工程超过1M,我只能上传projects文件夹,  工程的其他部分与 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src 中的一致。

网友B:
楼主你好
建议你先测试非溢出情况下输入捕获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