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uvision4 问题

楼主(2014-08-21):
第一次用这个  单片机是cortex-M0516 !!!每次debug 调试的时候总是出现:***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50000100 : no 'write' permission !!一系列地址写错误,应该是地址超范围了,可是怎么改范围呢? 有人说调出MAP.ini  可是这个文件都没有!!!求高人指点,急啊!!不能调试!!

网友A:
1.建议你换成最新版的5.1
2.应该是0x50000100地址不可以写,你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你换成最新版的5.1
2.应该是0x50000100地址不可以写,你写了吧

恩 ,还有很多 地址都是错的 ,读写都有!!!并且 我在debug ->  memory map 下面改了下范围,把出错的地址范围 包括进去了!!调试的时候 还是出同样的错,这特么太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还有很多 地址都是错的 ,读写都有!!!并且 我在debug ->  memory map 下面改了下范围,把出错的 ...

1.升级下IDE
2.下载官网最新的例程

网友B:
没和谐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升级下IDE
2.下载官网最新的例程

不是升级不升级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和谐好

和**没关系,**限制的是能够编译的代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没关系,**限制的是能够编译的代码大小

恩  主要是改地址的问题,debug 下面有个 memory map 可以添地址进去,可是添了还是报同样的错!!!更坑的是 叫吧 MAP.ini文件导出来 编辑一下 ,我去根本没这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主要是改地址的问题,debug 下面有个 memory map 可以添地址进去,可是添了还是报同样的错!!!更坑 ...

你把你的工程包传上来

网友C:
原來如此! 學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没关系,**限制的是能够编译的代码大小

我还以为是没**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主要是改地址的问题,debug 下面有个 memory map 可以添地址进去,可是添了还是报同样的错!!!更坑 ...

估计是你整理系统的时候误删了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