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下香主SPI1使用主模式了,那么PA4是否可以用于DA输出?

楼主(2014-08-21):
spi, ST, IO, ni, GPIO
今天试了一下,把PA4设置成DA输出后,再设置SPI1,发现SPI1不工作了。是怎么回事?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DA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TIM6 Periph clock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MASTER_PIN_SCK|SPI_MASTER_PIN_MISO|SPI_MASTER_PIN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PI_MASTER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_MASTER, ENABLE);

楼主:
自己顶下,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应该说, 各外设在功能上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使用 DAC 并不影响  SPI1 的工作.
多个外设共享 IO 口, 由于此时, PA4 设置了 DAC 功能, 那么 SPI1 的 NSS 功能就不再在 PA4 上表现了.
此时, SPI1 的功能还在运行, 其他 SPI1 的功能脚还在正常运行.

网友B:
PA4作为DA用后和SPI1那个脚共用了吗???
没有共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 各外设在功能上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使用 DAC 并不影响  SPI1 的工作.
多个外设共享 IO 口, 由于此时 ...

但是我就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两个单独又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4作为DA用后和SPI1那个脚共用了吗???
没有共用就可以;

没有共用啊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就设置NSS为软件模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设置哪里有问题。或者漏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