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的输出速率

楼主:
ADC, dc, AD, ck
这里的输出数据速率 也就是 SCK的频率 是把  一样的      因为一个sck跳变 输出一个bit

网友A(2014-08-21):
不一样;
输出数据率可以理解为采样速度;

SCK的频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输出数据率可以理解为采样速度;

他这个是个 delta-sigma ADC芯片  是SPI总线的  我意思是说 他的输出速率就是DATA 数据引脚 输出的AD转换数据的 速度 是把  这个意思

网友B:
不一样的,AD转换完成以后,再在SCK频率下输出数据的。一个是转换速率,一个是输出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AD转换完成以后,再在SCK频率下输出数据的。一个是转换速率,一个是输出速率。 ...

他这里这个参数 指的就是 输出速率 是把   但是看到1HZ多点 也太慢了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里这个参数 指的就是 输出速率 是把   但是看到1HZ多点 也太慢了把

不是有个范围吗;
1HZ那是慢的时候;

采样率低的时候,测试稳定性,精度相对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范围吗;
1HZ那是慢的时候;

这个倒是  我理解
但是 他是个SPI总线  这个总线的SCLK 引脚上的频率是固定的很高呢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也应该把SCLK的频率调整到1HZ 到1KHZ 左右  不然2个速率不同 会出现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