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检查NRF24L01无线模块是否损坏

楼主(2014-08-21):
除了使用函数NRF24L01_Check()外,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确认NRF24L01是否损坏呢?
我手里有3个无线模块,检测结果竟然都是连接失败,实在不敢相信是三个模块都坏了,请问一下下面程序中难道有处理错误的地方么?
下面是检测连接是否成功的程序: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4);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_NRF+TX_ADDR ,buf,5);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for(i=0;i<5;i++)
        {
                if(buf[i]!=0xA5)
                        break;
        }
        if(i!=5)
                return 1;        //失败
        else
                return 0;         //成功
}
下面是在主函数中进行判断:
        while(NRF24L01_Check())
        {
                LED1_ADD=0;
                Delay_1us(5000);
                LED1_ADD=1;
                Delay_1us(5000);
        }
如果连接成功的话,LED灯应该是不亮的,但是三个无线模块在烧录程序后LED都不挺闪烁
单步运行发现,程序在for循环中只循环了一次就跳出循环了,即i=0,导致返回值一直都是1

请问到底是程序出错了么?其他部分的程序都是从NRF24L01的例程里面直接copy的
又或者是我的NRF坏了?除了这种运行程序的方法外,有什么其他办法确定是否模块坏了么?
谢谢!

网友A:
写入、读出寄存器是否正常,发送时是否有RF发出,就可以确定。

网友B:
LZ试着读出返回的到底是什么值然后直接显示出来吧。
我以前就试过不论写什么,返回来的都是0xff,后来万用表查出就算返回的是0,到单片机IO口也被抬升到了2V,判断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读出寄存器是否正常,发送时是否有RF发出,就可以确定。

我也试过直接发送数据,但是发现程序卡死在
        while(NRF24L01_IRQ==1);//判断发送是否成功
所以根本无法判断读出寄存器是否正常
这样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发送函数有问题,还是NRF坏了连接失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试着读出返回的到底是什么值然后直接显示出来吧。
我以前就试过不论写什么,返回来的都是0xff,后来万用 ...

我也试过直接发送数据,但是发现程序卡死在
        while(NRF24L01_IRQ==1);//判断发送是否成功
我在函数中return了status和fifostatus,但是程序卡死在上面语句后根本运行不到返回函数

这样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发送函数有问题,还是NRF坏了连接失败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直接发送数据,但是发现程序卡死在
        while(NRF24L01_IRQ==1);//判断发送是否成功
我在函 ...

你可以让它1秒发送一次数据,如果发送出去但没接收到信号,会自动产生最大重发中断...

如果不能产生中断,就可能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直接发送数据,但是发现程序卡死在
        while(NRF24L01_IRQ==1);//判断发送是否成功
我在函 ...

先不要用IRQ了,用查询法吧,每隔一段时间查询一次寄存器的值

网友D(2014-09-26):
SPI时序和逻辑,用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