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评价一下这个布局布线

楼主(2014-08-21):
本人自学PROTELL 99SE,绘制了一个两层板。原型是一款移动电源。请高手们给予指点。

网友A:
移动电源只要线连上就能工作,对布线要求基本是0

网友B:
基本上能工作,就一点:不要在电容的2个PIN之间走线。

网友C:
移动电源,信号上没有什么要求。

有些器件与器件的间距可以再拉开点
器件能不靠边,尽量不靠边吧。

还有一点不明,为什么要首先强调---本人自学PROTELL 99SE  这一点

网友D:
我是小白,共勉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电源,信号上没有什么要求。

有些器件与器件的间距可以再拉开点

距离需要调整一下。强调自学PROTEL 的原因是:我之前大专学的应用电子技术,一直没有重视PCB绘图。参加工作后发现PCB绘图很重要。不会PCB会非常被动。所以开始自学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能工作,就一点:不要在电容的2个PIN之间走线。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