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总线协议

楼主(2014-08-21):
这几天弄一个 红外线通信,逻辑分析仪可以测到 高低电平变化,但是没办法把数据变成16进制,请问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逻辑分析仪一般支持单总线协议的,你用的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一般支持单总线协议的,你用的什么型号的?

LA1016 周立功的,我看见One_Wire了,填写了,没什么用啊,是不是填写不对帮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1016 周立功的,我看见One_Wire了,填写了,没什么用啊,是不是填写不对帮我看看! ...

为何不找周立功的售后服务呢...

网友C:
我就是来看看,互动一下,   刷一下存在感,我觉得二楼说的对的,找售后服务就可以了。

楼主:
看了很久发现只能用于标准的协议,我要处理的不是个标准的,是自己定义的协议。

网友D:
按资料手册的时序,自己写驱动协议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