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RM6203方案的电源,如何提高功率

楼主(2014-08-21):
如题,设定12V输出电压,负载电流只有120MA,如何提高电流到300MA?

网友A:
查峰值电流设定值,初级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峰值电流设定值,初级感量

电源不是我设计的,除了电路图没别的资料...

网友B:
不可能吧,D7用的是SR3100,输出肯定不止120mA吧?
R20不知道是12R还是1R2,如果是12R可能是120mA,如果是1R2就就不大可能是120mA,当然你最好看一下IC的规格书,确认其功率范围在作改动。
如果确为120mA,可以尝试改小R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D7用的是SR3100,输出肯定不止120mA吧?
R20不知道是12R还是1R2,如果是12R可能是120mA,如果是1 ...

R20是1.2欧的电阻...

输出12V电压,用一个10欧电阻当负载,测试电流只有120MA左右

网友C:
太有才了

网友D:
不会吧 ,12V的电源,供10欧的负载,电流只有120mA,此时的电源的电压只有1.2V=10*0.12;电源的设计必须是初级P=K(次级P+辅助P),初’次级线圈的导线的大小就由此决定

网友E:
电感量多少,绕组相位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D7用的是SR3100,输出肯定不止120mA吧?
R20不知道是12R还是1R2,如果是12R可能是120mA,如果是1 ...

原来不是电源电流小,而是PNP三极管输出电流小。

后面有个受控的T0-92的8550三极管,原来只有100多毫安电流,改了基极电阻换B772三极管后,输出电流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不是电源电流小,而是PNP三极管输出电流小。

后面有个受控的T0-92的8550三极管,原来只有100多毫安 ...

有个受控的T0-92的8550三极管,找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受控的T0-92的8550三极管,找不到呀

在这里

网友G:
电流提高可以将R20电阻换小点,限流受限了

网友H:
根本性的方法是重新设计你的变压器。

网友H:
然后考虑恒压恒流电路对输出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