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是怎样个ams1117供电的?

楼主(2014-08-21):
我买了个5v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2A,给ams1117-3.3供电会不会电流太大了?

网友A:
你买个法拉利,也不代表在长安街上要跑到200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法拉利,也不代表在长安街上要跑到200码啊。

那么这个电压适配器可以用吗?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啊

楼主:
那么这款芯片对输入电流有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这款芯片对输入电流有要求吗?

可以用。谁说必须工作在电源适配器的额定电流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法拉利,也不代表在长安街上要跑到200码啊。

精辟,到位

网友E:
电源适配器有这能力,在它能力之内的当然可以;这问题就如:楼主能提100斤的东西,20斤能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精辟,到位

网友G:
大就没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法拉利,也不代表在长安街上要跑到200码啊。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法拉利,也不代表在长安街上要跑到200码啊。

浅显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