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取电模块

楼主(2014-08-21):
我们现在想做个类似高压(6-35KV)故障指示器,该指示器其中一个关键模块是CT(功率约20VA)取电模块,请教各位是否有成熟的相关电路图,非常谢谢!

网友A:
没有见过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公开的

专利是有,但是不实用,对于我们新手不好产品化。

网友B:
有可以用的,已在产品中使用。但要做到你要求的几十VA,对很多元件的要求太高了,看样子你的指示器 根本承受不了那个成本。换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以用的,已在产品中使用。但要做到你要求的几十VA,对很多元件的要求太高了,看样子你的指示器 根本承 ...

最小功率能够达到多少VA啊,几个VA也可以接受。谢谢你的答复,真的挺需要这块的,因为去买比较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小功率能够达到多少VA啊,几个VA也可以接受。谢谢你的答复,真的挺需要这块的,因为去买比较贵。 ...

:L
小批量使用的话,设计测试的费用和人工费都不少,不如购买成品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批量使用的话,设计测试的费用和人工费都不少,不如购买成品经济

不知是否有现场厂商给个,谢谢!

网友C:
35KV的高压变换器或者说隔离器的功率都在100VA左右,这种是室外隔离器,应该20VA能够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KV的高压变换器或者说隔离器的功率都在100VA左右,这种是室外隔离器,应该20VA能够实现的。 ...

我们是想在6-35KV上取电,并通过处理得到我们想要的直流低压,兄弟能否告诉下啊,体积要小。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5KV的高压变换器或者说隔离器的功率都在100VA左右,这种是室外隔离器,应该20VA能够实现的。 ...

你说的这种100VA的高压变换器是个什么样的东东?方便发个图片什么的参观下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想在6-35KV上取电,并通过处理得到我们想要的直流低压,兄弟能否告诉下啊,体积要小。谢谢! ...

CT取电的体积直接决定了输出功率,你能接受多大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取电的体积直接决定了输出功率,你能接受多大的尺寸?

整个CT取电模块约5*5*5CM3左右

网友D(2014-09-29):
你的模块CT是外置的吧?5个CM3比一个CT都大不了多少

网友C(2014-12-23):
引用 网友B:
CT取电的体积直接决定了输出功率,你能接受多大的尺寸?

给你看一个链接,你就知道35KV的变压是是什么个东西了

http://detail.1688.com/offer/1267656169.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一个链接,你就知道35KV的变压是是什么个东西了

http://detail.1688.com/offer/1267656169.html

这个链接是PT,不是CT...
  PT输出功率可以轻易做到上百瓦或者更高,但这类应用基本没有人会选择使用PT供电,具体原因就不多谈了。
  一般的CT所谓容量20VA、10VA,是额定负载时的值,正常的CT取电,需要在20%、10%负载时输出足够能量,20VA的标准容量,在20%时容量只剩下0.8VA,10%时更可怜,0.2VA,能取到的电能有0.1W就不得了了。

网友C:
我看错了.:)

网友E(2015-07-23):
楼主有好的办法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F(2015-10-12):
楼主你好,我也在尝试做一个中压取电的CT模块,请问你的进展如何,方便给出一些电路图吗?

网友G(2017-05-04):
【感应取电资料集锦】CT取电电源技术-从电力系统高压母线获取低压电源

                目录

                1 电流感应电源(CT取电)概述

                1.1  电流感应电源定义

                1.2  电流感应电源组成

                1.3  电流感应电源的应用

                1.3.1     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

                1.3.2     电力在线监测系统

                2  电流感应电源技术

                2.1      一种高压侧自具电源的设计【参考资料之一】

                2.2      高压测量系统感应取能电源设计【参考资料之二】

                2.3      高压输电线路CT 取电电源的设计【参考资料之三】

                3  电流感应电源(CT取电)常见问题解答

                3.1  电流感应电源与常规电源有何不同?

                3.2 电流感应电源为什么要满足短时耐受电流冲击要求?

                3.3 电流互感器取电的电源选用超级电容还是蓄电池?

                3.4 电流感应电源为什么要采用超宽电压DC-DC转换器?

                【附录】微功耗、超宽输入电压范围DC-DC转换器选型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也在尝试做一个中压取电的CT模块,请问你的进展如何,方便给出一些电路图吗? ...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模块,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