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nandflash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4-08-21):
nandflash 做上万次的读写测试过程中发生过位翻转,但是ECC可以纠正,测试通过。但是做不停的断电重启测试,nand就会发生不可纠正的ECC错误。做过nand同志们,求指导

网友A:
这个确实可能有问题的,一般像4412这样比较新的处理器,已经开始用EMMC了,实际测试效果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可能有问题的,一般像4412这样比较新的处理器,已经开始用EMMC了,实际测试效果就好多了 ...

问题出在哪里 不太好分析

网友B:
断电重启,则可能某次写的过程并没有完全,这种情况,不管是不是NAND,都会有问题。
ECC的纠正是建立在数据正确写入的情况下。

网友A:
楼上说的对,首先写入要正确,其次NAND在长期使用以后,错误率会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重启,则可能某次写的过程并没有完全,这种情况,不管是不是NAND,都会有问题。
ECC的纠正是建立在数据 ...

产品不是都是要这么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首先写入要正确,其次NAND在长期使用以后,错误率会越来越大

文件系统有日志的,是可以忍受断电的

网友C:
楼主所指的断电重启测试可否具体讲一下过程。

我也正在做相同测试,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指的断电重启测试可否具体讲一下过程。

我也正在做相同测试,遇到类似问题。 ...

就是用555加开关管做的设备,一定时间后断电,再上电。

网友D:
数据量很大吗?不可以用NO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量很大吗?不可以用NOR吗?

Android.不过问题基本解决的差不多了

网友E(2015-01-04):
怎么测试nand flash的稳定性啊?

网友F(2017-01-24):
你好,楼主,我在用nandflash过程出站了随机翻转,你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