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极化电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1):
2.要有较大的输出阻抗:大于等于5M ohm;应为:输入阻抗。

我**中ICL7650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要有较大的输出阻抗:大于等于5M ohm;应为:输入阻抗。

我**中ICL7650应该可以

没错,写错了,ICL7650是啥芯片,可以去掉极化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写错了,ICL7650是啥芯片,可以去掉极化电压吗?

"去掉极化电压"是什么意思?我的根据你的要求给的一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极化电压"是什么意思?我的根据你的要求给的一个运放。

shalixi,我上传个图你看一下,图一是运放要检测的信号:幅值100uV,周期1S;图二是有极化电压后的极化电压信号:幅值100uV,周期1S的信号叠加在了一个直流300mV的极化电压上面,这个极化电压是因为脑电电极片产生的,电路设计要求要把300mV的极化电压去掉,而只输出检测到的幅值100uV,周期1S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shalixi,我上传个图你看一下,图一是运放要检测的信号:幅值100uV,周期1S;图二是有极化电压后的极化 ...

这个要求,可能需要精密箝位电路。
如果你那个300mV非常稳定,永远是300mV,当然可以加直流偏置去掉。但我估计这个300mV不是稳定的,那就需要检测出信号的谷值,然后作一次减法将其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alixi,我上传个图你看一下,图一是运放要检测的信号:幅值100uV,周期1S;图二是有极化电压后的极化 ...

差动输入到仪表放大器,仪表放大器输入的一端直接用图2信号,另一端用图2滤波以后的作输入。用ICL7650处理后作仪表放大器的输入。

网友B(点评):
这个办法,输出的将是有正有负的信号。楼主好像要的是仅有正值没有负值的单向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差动输入到仪表放大器,仪表放大器输入的一端直接用图2信号,另一端用图2滤波以后的作输入。用ICL7650处 ...

maychang ,取决于仪表放大器静态+-位置的设置。

网友A:
仪表放大器的CMRR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可能需要精密箝位电路。
如果你那个300mV非常稳定,永远是300mV,当然可以加直流偏置去掉。但 ...

300mV是不稳定的,但最大不会超过300mV,另外,我给的只是+300mV的极化电压,另外还有一个是“幅值100uV,周期1S”信号叠加在-300mV的一个极化电压,所以,要求能+300mV、-300mV都能去掉。想设计的一个电路就是+300mV、-300mV直流的极化电压去掉后,幅值100uV,周期1S的方波信号直接输入仪表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取决于仪表放大器静态+-位置的设置。

楼主的信号经滤波后,应该是图中红色线所示的直流。
减去这个直流信号,得到的是有正有负的信号。这好像不是楼主的要求(不过,楼主也没有说“是”还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信号经滤波后,应该是图中红色线所示的直流。
减去这个直流信号,得到的是有正有负的信号。这好像 ...

去掉后是没有正负的信号,是+100uV,1S的方波信号。

网友A:
分离信号方法多去了。

网友C:
你这应该叫基线吧,你说300mv只是个典型值,100mv也是很可能的,这个和很多因素有关系的。一般来说2中方法综合处理:
1.  这些信号一般是低频的,可以考虑使用二阶以上的高通滤波器;
2.  软件使用模板对照。
以上两种方法得到的脑电图在不剧烈运动的情况下是很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后是没有正负的信号,是+100uV,1S的方波信号。

+100uV,1S的方波信号的幅值和时间是否一直保持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uV,1S的方波信号的幅值和时间是否一直保持不变的?

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应该叫基线吧,你说300mv只是个典型值,100mv也是很可能的,这个和很多因素有关系的。一般来说2中方法 ...

300mV是直流信号来的,会从0~300mV范围内变化,但不会超过300mV。

网友A:
你信号不是+100uV,1S的方波信号,是0~300mV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