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多层板 铺铜

楼主(2014-08-21):
最近有个疑问,如果要做四层板,上下层是信号层,中间层用于铺铜(电源和地),那么上下层还要不要铺铜呢?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根据需要来定。如果上下层需要抗干扰等,也可以铺铜的。

网友B:
大多数都是铺上的
不过如果你上下 走线太密 死铜过多,那也就不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都是铺上的
不过如果你上下 走线太密 死铜过多,那也就不必了。

不考虑死铜的原因,有人说两层地之间会形成电容效应;这种说法对吗,影响大吗?

网友B:
呃 电容效应?
没见过具体表现在板子上是什么
你反过来想想 如果你做8层板 12层板  你铺不铺铜?

网友C:
一般会铺铜,如果顶层底层器件都较密,不铺也行,看自己情况吧,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灵活处理就行

楼主:
了解了,多谢指教

网友D:
铺铜的作用不就是为了抗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