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LABVIEW 读取34401A???

楼主(2014-08-21):
用这种方式读取万用表,将采样次数设置为1,但是每次读取时间要950ms,请问怎么将时间剪短呀???求大神回复

网友A:
第一,看接口的,串口读出提不高速度的~
第二,看你几位模式下的~

你可以先试试LV自带的例程

网友B:
34401有例子,可下载

网友B:
应该可以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