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0数据发送问题的疑问

楼主(2014-08-21):
小弟最近在学习STM32+W5100 Web服务器,想做一个网页来实现控制功能。看了网上相关例程,但网页都比较简单,我想制作一个比较美观一点的网页,需要加载图片,就做了相关的实验,目前试验可以加载一张50KB的图片(网页用Dreamweaver做的,用makefsfile转换为数组),问题是有时候能正确完整的显示出来,有时候只显示一半或图片部分乱码,整了几天没什么突破。对TCP/IP协议也是不太懂,目前有如下困惑:

1,图片较大,大于MTU最大传输单元,W5100势必要对其进行拆分传输,但W5100不支持IP分片,数据能完整发送到客户端并重组么?
如果能,如何操作?我目前的做法是网页请求JPG后,发送JPG头,然后直接传输jpg源码,用for循环发送分次发送(每次发送前检查发送缓存容量,确保不大于缓存剩余空间)

2,W5100 Sn_IR中断寄存器中第四位SEND_OK 指的是 W5100发送一个数据包触发中断,还是指把写入缓存的数据发完触发中断,一次写入缓存的数据完全可能大于MTU,这样W5100也就不只发送一个包,而是一个以上的包,发每个包后都进中断么?

以上问题我比较困惑,望指教

网友A:
用w5500 or ch395

楼主:
W5100 不行么 ,我就想知道如何可靠发送 较大的文件

网友B:
有时候只显示一半或图片部分乱码

楼主:
谢谢,目前加载多张图片可以打开,但发生超时中断后,图片部分发生乱码,可能是重新连接后,依然在发送导致数据错位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也是对楼主发帖的尊重和支持。
7ghofl.com
aboayob.com
731276.com
233180.com
058059.com
543318.com
7000z.com
110148.com
370444.com
474186.com
124e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