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学习笔记11 - 中断与事件的区别

楼主(2014-08-21):
GD32中有这么两个寄存器,事件屏蔽和中断屏蔽,因此产生了疑惑,事件和中断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百度找到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法:
事件:是表示检测有一某件触发事件发生了。
中断:有某个事件发生并产生中断,并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处理程序中。

楼主:
事件可以触发中断,也可以不触发
中断有可能被更优先的中断屏蔽,事件不会

楼主:
事件本质上就是一个触发信号,是用来触发特定的外设模块或核心本身(唤醒).
事件只是一个触发信号(脉冲),而中断则是一个固定的电平信号

楼主:
下图是一张GD32的外部中断及事件的示意图

楼主:
1.外部信号经EXTI Line0-23的引脚进入,经边沿检测电路,通过或门进入中断屏蔽控制,最后到NVIC中断检测电路,这个边沿检测受极性控制寄存器的控制。

楼主:
2.外部信号经EXTI Line0-23的引脚进入,经边沿检测电路,通过或门进入事件产生,经过事件屏蔽控制寄存器,最后到达唤醒单元。这个边沿检测受极性控制寄存器的控制。

楼主:
3.或门的另一个输入为软件触发,软件可以优先于外部信号请求一个中断或事件。

楼主:
4.外部信号经过或门,,向NVIC中断控制器发出一个中断请求,如果中断屏蔽寄存器的对应位为"0",则该请求信号不能传出,实现了中断的屏蔽.

楼主:
5.外部信号经过或门,产生事件,向事件使能寄存器发出一个请求,如果事件使能寄存器的对应位为"0",则该请求信号不能传出,实现了事件的屏蔽.

楼主:
6.从外部激励信号来看,中断和事件的产生源都可以是一样的.之所以分成2个部分,由于中断是需要CPU参与的,需要软件的中断服务函数才能完成中断后产生的结果。而事件不需要CPU直接参与,直接由硬件完成,比如AD,比如DMA

楼主:
7.简单举例:外部I/O触发AD转换,来测量外部物品的重量;如果使用传统的中断通道,需要I/O触发产生外部中断,外部中断服务程序启动AD转换,AD转换完成中断服务程序提交最后结果;要是使用事件通道,I/O触发产生事件,然后联动触发AD转换,AD转换完成中断服务程序提交最后结果;相比之下,后者不要软件参与AD触发,并且响应速度也更块;要是使用事件触发DMA操作,就完全不用软件参与就可以完成某些联动任务了。【摘选自网络】

楼主:
8.可以这样简单的认为,事件机制提供了一个完全有硬件自动完成的触发到产生结果的通道,不要软件的参与,降低了CPU的负荷,节省了中断资源,提高了响应速度(硬件总快于软件),是利用硬件来提升CPU芯片处理事件能力的一个有效方法;

网友A:
对于这个贴  同样**一下

想把帖子顶上首页  不能这样子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贴  同样**一下

想把帖子顶上首页  不能这样子干的

:Q好纠结,弄得我以后还敢不敢发帖啦。。。去你的21QA灌水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