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天线干扰MCU导致重启问题(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08-21):
是这样的,我们板子方案是LPC1788+SIM900A,这两大块分别在两块板子上,通过FFC线连接,装在机器里面后,两块板还是挨得比较近的,大约20mm的样子。我们天线是用的普通的外置车载长条式的那种天线,不过是放在机器里面的,位置就在SIM900A这块板子的上面。
问题来了,我们整机跑起来后,有的时候会出现重启的现象。我用示波器看了下电源,发现电源上面有217Hz的干扰,正常情况下波动稍小,100mV左右,见下图:

而有的时候,这个干扰造成的波动就特别大,能达到600mV,见下图:

经过这几天的测试,我终于找到了复现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PCB板会有jtag调试线接出来,我把jtag线靠天线越近,波动的幅度就会越大。
我很奇怪,天线的干扰是怎么通过导线传到主板上?干扰还会被放大那么多?它又是通过哪根线传进去的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对策下这个问题呢?
这个搞了好久,都没搞定,求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貌似传多了张图片,不好意思哈!!

楼主:
是不是没分就没人回啊。。。
还是这个问题大家都没碰到过呢?

网友A:
MCU抗干扰比较差吧,用AV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抗干扰比较差吧,用AVR吧

NXP在工业领域还是没什么问题吧。
其实问题的本质也不是MCU复位,是复位芯片探测到电源跌落然后让MCU复位的。
我试过把复位芯片去掉,就基本不会了,但是电源上的跌落还是有的。

网友B:
你的主板没有外壳什么的吗,或者把天线拉到控制柜外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NXP在工业领域还是没什么问题吧。
其实问题的本质也不是MCU复位,是复位芯片探测到电源跌落然后让MCU复位 ...

217Hz是GPRS模块内部固有的帧时钟信号,处理不好的话,电源确实有可能被干扰到(功放大功率发射时,对电源的影响更明显)。所以本质上并不是天线干扰而产生的,但有可能因被天线接收或辐射而放大(你那JTAG线其实也是根天线)。

建议:
1.尽量将GSM模块的电源和你们自己电路的电源隔离,比如在主电源处尽早分离,并单独滤波处理。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2.可能的话调整天线的摆放,尽量减小对内部的干扰。如果做不到,则尽量做好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板没有外壳什么的吗,或者把天线拉到控制柜外面

试过了,会稍微好一点,但不能完全解决。
而且我们始终还是要装在机器里面的。

网友D:
原因很简单,你的电源是否供电能力不足?
GSM通信时,信号越差,发射功率越大,需要消耗的电流越大,电源的纹波越大。
当你把JTAG信号线靠近GSM天线,会干扰天线,同时天线的增益会下降,发射功率会加大。
所以,本质还是你的电源供电能力不足,要求瞬间起码2A以上,最好保证3A的瞬间电流。
这需要你自己专门测试的,供电能力不足,加大电源滤波电容是不太起作用的。
当然,做GSM设备,最终还得测试天线性能,不是随便搞搞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7Hz是GPRS模块内部固有的帧时钟信号,处理不好的话,电源确实有可能被干扰到(功放大功率发射时,对电源 ...

感谢大神的回复:lol
那就是导线形成天线然后将干扰耦合到地上去了?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对于您的两点建议,回复如下哈:
1、电源从DC-DC出来之后很早就分离了,虽然走的是两层板,地可能不太好吧,但是我直接飞线试过,没什么效果,我想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2、向您请教些典型的屏蔽的方法,我对这方面不懂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很简单,你的电源是否供电能力不足?
GSM通信时,信号越差,发射功率越大,需要消耗的电流越大,电源的 ...

谢谢您的赐教!
电源是一颗5V、3A的国产DC-DC芯片(XL2596S)通过三极管(S3A)降压得到的。5V供MCU和GSM模块,驱动能力应该够吧。。。
我工作也有4年了,看来技术层面的深度还远远不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复
那就是导线形成天线然后将干扰耦合到地上去了?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对于您的两点建 ...

未必不是电源或地的问题。电源怎么个分法?贴图看看?或者试试用外接电源分别给两个板子供电看看会不会好点?

至于屏蔽,揭开SIM900的盖子看看他的屏蔽罩怎么设计的就可以大致了解一点了,说白了就是用金属做屏蔽。另外,两个板子之间的连接线估计也是个容易受到干扰的地方。

直接扔个天线在里面确实比较头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赐教!
电源是一颗5V、3A的国产DC-DC芯片(XL2596S)通过三极管(S3A)降压得到的。5V供MCU和GSM ...

不能光看电源芯片的指标,要实际测试电源的负载特性,带一个2.5A的瞬间电流,看看电压是否出现纹波。有些是电源的输出能力不够,有些是瞬间响应不够。另外,GSM的天线如何放置,周围的电路如何屏蔽和滤波,都是很讲究的。有GSM的场合,设计不好,旁边的MCU都很容易死机的。

网友E:
三极管(S3A)降压这是很有问题,建议不要这样子用

网友F:
GPRS的模块的电源输入端加两个220uF的钽电容试一下

网友G:
首先要增强电源负载能力并抑制电源回路的噪声耦合,其次注意整体EMC设计,MCU本振和总线尽量远离天线,必要时用多层板或加外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必不是电源或地的问题。电源怎么个分法?贴图看看?或者试试用外接电源分别给两个板子供电看看会不会好 ...

这是局部的PCB走线图,麻烦帮忙看一下。
另外您说的用外接电源,我也试试吧。之前一直想着试一下,实在是P事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光看电源芯片的指标,要实际测试电源的负载特性,带一个2.5A的瞬间电流,看看电压是否出现纹波。有些 ...

多谢指导!受于公司条件限制,电源的负载特性可能侧不了(木有水泥电阻这些东东。。)。目前的话是想着买个TI的pin to pin的芯片来试一下,希望是这个问题吧。
主要也是自己对射频这一块没研究吧,我想下有什么好实现的屏蔽方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RS的模块的电源输入端加两个220uF的钽电容试一下

这个试过了哦,没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S3A)降压这是很有问题,建议不要这样子用

。。。
这个成熟的产品里面有这样用的哦,不知道春阳老师怎么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要增强电源负载能力并抑制电源回路的噪声耦合,其次注意整体EMC设计,MCU本振和总线尽量远离天线,必要 ...

多谢春阳老师指导!
我们GSM模块是单独的一块板,空间上的距离我觉着应该是够的吧。看到各位的回复,感觉目标基本都是盯着电源的,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这块板确实画得不太好,地方面比较乱。不过我也刮铜皮手动把地连起来过,完全没有效果。。。很头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搞得定。
另外请教一下,用二极管降压给GSM模块供电,这种方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局部的PCB走线图,麻烦帮忙看一下。
另外您说的用外接电源,我也试试吧。之前一直想着试一下,实在 ...

看不出有原则性的问题,分叉处大电容也是有的。考虑到是两层板,地也就这样了。

建议:
1.在分叉处适当添加陶瓷电容以增加滤波效果。
2.在MCU电源分支上添加电容。
3.如果天线拉远或者去掉天线仍然有问题,那么还是得检查电路尤其是PCB的问题(地不完整也是很麻烦的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搞。

网友H:
5V通过一个1206封装的二极管降压?
你给这个二极管通2A电流测测压降再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春阳老师指导!
我们GSM模块是单独的一块板,空间上的距离我觉着应该是够的吧。看到各位的回复,感觉 ...

用二极管降压的方法可用,但不好,现在的LDO很便宜了,不如用LDO。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受于公司条件限制,电源的负载特性可能侧不了(木有水泥电阻这些东东。。)。目前的话是想着买 ...

如果电源不行,你再怎么研究RF部分也是没有用的,你无法减少电源纹波的。
你无法保证设备一直在信号好的地方工作,在弱信号地方,电源电流就会变大。

网友I:
1-电源干扰
  两个电源独立供电 验证一下
2-RF干扰
  注意敏感信号。

网友J:
我比较赞成9楼说的,信号强度低,模块会自动提高发射电流,电源一般也就几百毫安,这样mcu供电肯定要下降,就算你从电源上处理了,也是治标不治本,还有烧模块的风险。用二极管稳压可以用,我就用过,没出现什么大问题啊!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这个现象基本上的话可以排除是电源的问题了,因为我用稳压源给GSM模块单独供电试过,只要jtag线靠近天线,3.3V上的跌落就会有,而且跌落的幅度跟不单独供电时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可以肯定是天线辐射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5V通过一个1206封装的二极管降压?
你给这个二极管通2A电流测测压降再说。。 ...

额。。S3A查下规格书就清楚了吧。3A没问题的。压降最大貌似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二极管降压的方法可用,但不好,现在的LDO很便宜了,不如用LDO。

受教,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有原则性的问题,分叉处大电容也是有的。考虑到是两层板,地也就这样了。

建议:

哈哈。
也是自己画板没什么经验吧。公司又没人,我一个人包生包死包TP,分析问题也只能靠自己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比较赞成9楼说的,信号强度低,模块会自动提高发射电流,电源一般也就几百毫安,这样mcu供电肯定要下降, ...

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不过现在种种情况说明不是电源问题。比较麻烦的说。。

网友H:
辐射干扰引起电源波动的机会比较少,倒是干扰到复位引脚,时钟引脚的机会更大些;
所以还未必不是电源的问题;
经验少就慢慢找问题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K(2015-09-04):
FFC排线最大电流似乎到不了2A吧,是否测试4.2V电压或者3.3V电压跌落情况?

网友L:
1、干扰大与干扰小都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
2、217HZ的干扰不像是天线辐射导致的,干扰源应该来自其它地方,找到干扰源才能解决问题的本质
2、涉及射频,电源处理非常非常重要,建议使用单独的电源模块

网友M(2016-12-2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调板子,遇到和你一样一样的问题,我的也是JTAG线靠近天线有210Hz左右的干扰,干扰幅度有800MV。请问楼主的问题最后是吗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N(2017-04-06):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调板子,遇到和你一样一样的问题,我的也是JTAG线靠近天线有210Hz左右的干扰 ...

你好,看到你这边发的答复,你这边也遇到过217hz的干扰,不知解决了吗?方便加下QQ(1063086071)请教下,非常感谢

网友O:
笑看。

厉害,晚上12点之后还能发帖?

网友P(2017-05-11):
想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Q(2019-07-22):
楼主还在么?请问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遇到相同问题了!!

网友R:
在MCU的电源的入口处尝试放一颗10-47uF的大电容试试吧,感觉会有效果。

网友S(2020-03-26):
能分享下解决方案吗?

网友T(2020-05-16):
地线,检查地线回路
板子方案是LPC1788+SIM9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