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5)

楼主(2014-08-21):
124 信号描述

信号名字

类型
描述
RESET
数字输入
外部复位
SWCLK
数字输入
SW时钟
SWDIO
数字I/O
SW双向数据输入
请参考:“I/OMultiplexing and Considerations” on page 14 上所描述的这个外设的管脚映射
12.5 产品依赖
为了应用这个外设,其它的部分必须被配置正确,象如下的描述:
12.5.1 I/O线
SWCLK 管脚默认是分配到DSU(Device Service Unit)模块允许仿真器探头检测和拉伸的条件在CPU复位阶段。更多的信息,请参考“Debugger Probe Detection”在44页.热插拔的功能取决于端口配置。如果SWCLK 管脚功能被改变在PORT或PORT_MUX中被禁止,热插拔功能将禁止直到电源得位或外部复位。
12.5.2 电源管理
DSU(Device Service Unit)将继续运行在任何睡眠模式选择的源时钟下。
更多的信息请参考CLK_DSU_APB和CLK_DSU_AHB时钟屏蔽,“PM-Power Manager”在106页
12.5.4 DMA
没有应用.
12.5.5中断
没有应用
12.5.6事件
没有应用
12.5.7寄存器处理保护
所有寄存器的写入可选择写保护的外设访问控制器(PAC)除以下寄存器:
. 调试通信通道0寄存器(DCC0)
. 调试通信通道1寄存器(DCC1)
写保护是根据在描述寄存器写保护的特性。
写保护不在外部仿真器中应用。请参考“PAC- 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在第33页描述
12.5.8 模拟连接
没有应用
12.6 调试操作
12.6.1 调试操作原理
DSU(Device Service Unit)提供基本服务,允许片上调试使用ARM调试接入端口和ARM处理器调试资源。
.外部CPU复位
.仿真器探头检测
ARM调试组件上的更多细节,请参阅v5Architecture ARM调试接口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