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PCB基本概念??

楼主(2014-08-21):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名词不懂得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师,什么是焊接蒙片?什么是保形涂层啊,还有什么是
尾线效应啊,我现在看电磁兼容性方面的书

楼主:
无人答复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也不懂 帮顶一下

网友B:
我也不太懂

网友C(2014-09-23):
PCB中没有这种术语,焊接焊盘是有,是指需要在插件厂贴片焊接用的PAD,保护涂层,是指铜面上附着的一层防焊油墨,可以保护铜面也可以起到绝缘的作业,贾凡尼效应一般是化银板,OSP板为焊盘连接位无法盖油墨,后来被药水咬蚀断开,此处加泪滴设计即可解决,希望能您有所帮助,呵呵

网友D:
除了PCB厂家的叫法,设计PCB的只会使用EDA软件上的固有词汇

楼主:
这几天又有几个术语有些不懂。一是,尾线????二是,什么是印制线条路由???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又有几个术语有些不懂。一是,尾线????二是,什么是印制线条路由???请大虾们赐教? ...

rou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