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430

楼主(2014-08-21):
MSP430G2553没有焊接手表晶振的话,还能用ACLK时钟吗

网友A:
看手册,2553的时钟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2553的时钟系统。

MSP430×2family说,aclk系统时钟有LFXT1和内部VLOCLK提供,上电复位后,BCSCTL1中的XTS=0,BCSCTL3中的LFT1S×为00(若为10,则选择VLOCLK),也就是默认用外接的32768hz晶体,我在默认的情况下选用ACLK时钟,并且没有焊接32768hz晶体,为什么还能工作呢?求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