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ccs2.0环境下报错can't initialize the cpu

楼主(2014-08-21):
can't initialize the cpu。

网友A:
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是在CCS Setup下吗
I/O Port = 240设置了吗
应该还有关联的错误提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是在CCS Setup下吗
I/O Port = 240设置了吗
应该还有关联的错误提示吧    ...

谢谢版主,估计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估计是硬件的问题

因为板子是自己做的,还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