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2):
规则设置里面
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设置里面
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小了

这样修改之后,(引脚间距是0.5mm(大约19mil)),怎么还是原来的样子?谢谢!

网友B:
有两种可能1、刚导入的PCB的话,有可能是在板子的外形外面有个棕色的框给删掉就行了,你全屏一下看看。
2、规则的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可能1、刚导入的PCB的话,有可能是在板子的外形外面有个棕色的框给删掉就行了,你全屏一下看看。
2、 ...

为什么元件不在绿色区域内焊盘就会变成绿色?

网友C:
吧那个间距设置小一点。另外这张变绿的问题一般我是直接忽略了。或者你点击reset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元件不在绿色区域内焊盘就会变成绿色?

绿色区域是你设置的允许摆放区域吗?如果是,绿色是提示你超出了范围

网友D:
当出现丝印层考的太近时,也有可能出现绿色,解决的方法是 Design____ Clearance  将Mininum Clearance的值修改到最小值就可以了。  你试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