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有啥后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1):
都不形成回路,能有什么后果。

网友B:
如果开关电源隔离做得好,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两个开关电源同接一个输入,隔离不好,会有环流。

网友C:
楼主只画出了两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未交代两个开关电源是隔离的还是非隔离的,也没有交代两个开关电源是否共用输入或者两个开关电源的输入是否有公共端。
那些没有画出来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