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程序

楼主(2014-08-21):
STC单片机按键程序,要求如下:
1、共有四个按键,总共控制两个数码管;
2、按键1按下,数码管1闪烁;按键1再次按下,数码管2闪烁;之后重复;
3、按键2和按键3是增加和减少键;
4、按键4为退出键。

楼主:
希望各位前辈能够指导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A:
给按键按下的次数计数n,n%2=1;n%2=0;根据结果设定该哪个数码管闪烁

楼主:
给按键按下的次数计数n,n%2=1;n%2=0;根据结果设定该哪个数码管闪烁

如果两个按键控制两个数码管,实现计数增减显示及返还设定值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2014-11-01):
设定两个变量啊a,b控制数码管1,数码管2;按第一个按键a+1;按第二个按键b+1;通过位码判断是哪个数码管,通过啊,a,b大小判断段码,通过条件语句实现按键4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