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可以同时使用2个串口分别进行通信吗?

楼主(2014-08-21):
我知道dsp2812有2个串口,但是能不能同时使用呢?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

谢了

网友B(2015-01-07):
你modbus 弄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modbus 弄好没?

我能告诉你,我在ram运行正常,下到FLASh里面就不行了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我的工程有问题,

网友B(2015-03-22):
引用 楼主:
我能告诉你,我在ram运行正常,下到FLASh里面就不行了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我的工程有问题, ...

能发我一份吗?我编译通过过了 但是还是不行Qq904820557

楼主:
我把。c文件传上来,你们看吧,我还是没有下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c文件传上来,你们看吧,我还是没有下进去

谢谢分享!